哪位大侠帮我查一下,这是海尔C600电板的显卡点位图

楼主(2014-03-11):
我搞掉了两个点,这两个点有用吗,我倒是希望它两个都是空位 红点处。。。。。。先谢谢了
显卡

网友:
上芯片试下,一般掉点少的话,都是空点
同意楼主:
5.0
南京流浪
同意楼主:

网友:
用放大镜看掉点的地方有线进去吗?这个你不会看?或者自己找点位图或图纸查啊。。

网友:
请问一下,这个机子能不能去掉显卡,从独显改成集显

网友:
我查了一下,这两个点是空位

网友:
仔细看下 有没有连线· 应该很容易看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