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2JP开机黑屏

楼主(2014-03-11):
首先求版主不要删我的帖子,我也是没办法才发到这里咨询的

11年6月买的华硕A42EI48JP  2G内存卡的机子,保内没出过什么问,过保没多久也就是13年9月10月的时候.突然有一天中午开机黑屏,什么都没有等了好久还是黑屏,硬关机重启还是黑屏然后重开了2次左右又进入系统了。以为没什么问题了没想没过几天,又是开机黑屏,然后就是一直重复开关开关才能进系统。然后就基本就放在家里没用了。然后今年二月份没事我拿到我们市里的售后服务中心检测告知过保要一百大洋,好吧给你,完了告诉我硬盘坏了,可能主板也要换,没错说的是可能,我感觉是不是骗我我没换主板,然后过了段时间网上买个新硬盘重装系统,好了一天。完了开机黑屏现象又出现了,后来开机都不敢关了,今天天开了快一个多小时也没开机,这下彻底没办法了,小弟求求各位大神告知下你们都是怎么修好的。因为本人家境不好,换新笔记本不现实。求大家帮帮忙了。谢谢    另外我的QQ545393315那个大神修好过的 ,给个地址如果近的话我把本子拿去修谢谢了

网友:
没有修好,换板了

网友:
没有让售后客服修,他说主板可能坏了要换新主板我没答应,只是花了100让他们检测了一天的。主板和主要配件我就怕他们换,我自己做了好几个记号

网友:
为什么没人告解方法

网友A:
黑屏的时候 你要仔细看屏幕是黑 还是暗屏 眼睛凑近了看 如果是暗屛 要换灯管可能性大   然后不是暗的话 你摇着电脑的屛轴 看看有没有闪 或许也是屏线问题 最后才是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黑屏的时候 你要仔细看屏幕是黑 还是暗屏 眼睛凑近了看 如果是暗屛 要换灯管可能性大   然后不是暗的话 你 ...

应该不是暗屏  我仔细看过 而且还打手电看了的

网友B:
11年的应该是LED屏,试一下外显,看是主板还是屏的问题。黑屏时按大小写转换有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11年的应该是LED屏,试一下外显,看是主板还是屏的问题。黑屏时按大小写转换有用吗

按大小写,下面的转换灯没亮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黑屏的时候 你要仔细看屏幕是黑 还是暗屏 眼睛凑近了看 如果是暗屛 要换灯管可能性大   然后不是暗的话 你 ...

老大 现在的机器哪儿来的灯管

网友:
拿去修嘛 但是别去维修站  技术差不说  价格贵 而且基本是叫你换板子

网友:
先加焊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