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集显945GM有待机不触发

楼主(2014-03-11):
IBM T60集显945GM有待机不触发,待机3.3V5V1.5V都正常,按开机键没反应,测键盘19脚无电压,由于对IBM的电路不熟,所以恳请同行指点

网友:
因为找不到图纸维修陷入困境

网友:
检查M电压,及反馈

网友:
z这机子会没有图纸?  没3.3看看是不是进水有短线了啊

网友:
现在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已修好,还是线断了

网友:
此机修复花了我4天时间

网友:
此机修复花了我4天时间,艰难啊

网友:
修了4天终于搞定

网友:
原来是D21到键盘19脚之间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