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的怪问题,三星的看看大大们都没有碰到过?

楼主(2014-03-11):
今天一个顾客的显示器,三星的,进入系统屏幕不显示,(系统可以正常进入,听到进入系统的声音了)但是在到XP的滚动的那个界面都是显示的。用安全模式,可以进入!请教各位大神,是电压不够导致的吗?

网友:
你显卡分辨率超出显示器的频率范围了吧

网友(点评):
没有,换做其它显示器,显示正常!一个22寸的显示器,分辨率很难超出显示范围的吧!

网友:
拆开看看电源板是不是有电容鼓包的,可能是带不动后极负载

网友:
灯管接线虚焊   我遇到过一次

网友:
弱弱的说一句用试机硬盘ghost个系统   是不是显卡驱动没装好

网友:
三星显示器 驱动板bios程序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