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V470 CPU供电问题 为什么CPU老烧

楼主(2014-03-11):
V470也想过好多台了 发现只要是铁壳的MOS管出问题 CPU无一幸免的 这是为什么呢 联想啊

网友A:
烧的每次都是上管,一下子19V过来,如果没检测回路直接烧U,有检测回路的话,应该还是烧了。反正我是这么解释给我自己的。

网友:
供电芯片换一个吧,肯定坏了。

网友:
找了张V470 LA-6881图纸看了下,适配器电压VIN经过电路产生B+ ,B+经电路转换更名为Ventura_B+,Ventura_B+更名为CPU_B+的19V电压直接送到CPU供电上管的D极,假设上管D-S极击穿,19V就会直接给CPU供电

网友:
G470也有好多坏CPU的,

网友:
肯定是上管烧的,原因应该是G级控制电压低,是不是那个铁壳MOS管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就是芯片加 上下管子一起换了 一般就不会烧U 的!个人建议!

网友: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烧机的板子必须一次清理到位,不可存在侥幸心理啊

网友:
联想的机器烧U的好多

网友:
这是联想不想让你修了,换Cpu的价格你报
多少

网友:
T510 也会出现这样的烧机现象

网友:
联想   的机器   就这样   我也遇到过  好几次

网友:
用铁壳的,上管烧穿,CPU一般都爱的,这个都是通病了。

网友:
铁壳的 看到就不喜欢。。换也麻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烧的每次都是上管,一下子19V过来,如果没检测回路直接烧U,有检测回路的话,应该还是烧了。反正我是这么解 ...

PWM电路基本上所有的电压输出电感后级第一个就是一个反馈回路,理论上管击穿电压经过电感就直接被反馈检测到保护输出掉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PWM电路基本上所有的电压输出电感后级第一个就是一个反馈回路,理论上管击穿电压经过电感就直接被反馈检 ...

所以问题就是,到底是PWM关闭快呢,还是19V到CPU快?

网友:
老爱坏了 。,,  这管子

网友:
上下一起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PWM电路基本上所有的电压输出电感后级第一个就是一个反馈回路,理论上管击穿电压经过电感就直接被反馈检 ...

电感两端的电流不能突变,反馈电路是通过监测精密电阻两端的电压来实现保护的。而电流受到电感的影响滞后,电压不受影响直接加到cpu上,烧毁cpu.个人理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WM电路基本上所有的电压输出电感后级第一个就是一个反馈回路,理论上管击穿电压经过电感就直接被反馈检 ...

因为已经烧穿,上管已经不受控了,相当于19V直接加到CPU,就算控制芯片是好的,检测也没有意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已经烧穿,上管已经不受控了,相当于19V直接加到CPU,就算控制芯片是好的,检测也没有意义了,

CPU供电芯片反馈异常会掉电 不单单指的是关闭CPU电压,这也是我的理解。当然烧CPU的都是极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