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k42jc 反复掉电 显卡发烫

楼主(2014-03-11):
本人接受同行一块华硕K42JC 主板  板号就是K42JC 2.2    自动触发 电流不上CPU 跑到0.25左右  然后掉到0.01  重启然后又掉  反复这样    《显卡发烫 》  3   5V 供电都正常       公共电的电压反复掉     显卡  BIOS   北桥 同行说都搞了   说还是这样  其他的我观察了下没有动什么地方   主板是独立显卡    南北桥集成的HM55  求解

网友:
看这种情况有点事却电压。建议楼组仔细测试一下各路电压

网友:
按开关时看各电感电压出来没有?看后级有没有短路,重点看下FORCEOFF是不是保护了!有待机可反复触发掉电的话重点确认电压出来完没有,当然除了电感电压重点还要检查二极电压,你懂的!

网友:
制动触发就只有一个3 5V   其他电压一路都没有出来   显卡电感10欧姆  还有一路不知道什么供电才30多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