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 独显奇怪问题!!

楼主(2014-03-11):
INTEL DIS 纬创ARSENAL_DJ1_DIS_SCH_X01_0119(09259-SC 4EK01)
故障现象:据同行说是暗屏!实测外接时亮时不亮,内屏外接时能看到一点点暗屏!
故障最新发现:一开始,就直接换屏,故障依旧!然后清CMOS电池,外接试了N多次都正常,内屏依然不亮,并且伴有8声的报警声,果断做显卡!做完显卡,外接正常亮机,再次换上一张LG的屏居然正常亮机,并且进去系统!
接着就装上CMOS电池,再次开机,内外都不会显示!放电,又亮了!在放电模式下,装上大电池,过一些时间,再次带大电池开机,还是无显!去掉大电池,又顺利进系统!冷机一些时,插AC电源,自动上电,且报F1CMOS时间错误!按下F1键后,内显灰屏!关掉,再次开机可以顺利进系统,一切用起来都正常!
个人初步判断:桥的时实时钟电路引起的故障,但由于换屏,加修显卡,换键盘,如果再次搞桥可能会好,也会死了!
不知大家可否有其它思路,可以发表下意见!!!

网友:
你重装个WIN7系统试试,或则刷个BIOS试试

网友:
之前有看过别人的帖子,刷刷BIOS试试。

网友:
两个BIOS都刷过,并且是从正常用的机器上提取的!

网友:
是不是开一次机 显卡发热了 然后在开就能亮了  在干次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