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20上电0.4左右充电灯一直闪

楼主(2014-03-11):
hp520上电0.4左右充电灯一直闪。版号:la-3491p rev:1.0      诊断卡CLK一直闪不知所云。

网友:
充电芯片图纸。这个芯片用的比较少家里没有,不然直接换了看看

网友:
    cpu有供电吗

网友:
查一下CPU所需要的条件吧

网友:
有,其它电压都出来了

网友A:
先把明显的解决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明显的解决了呀

有时间看看PDF,有芯片的话我就直接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              BIOS

第一时间就刷过了

网友C:
你的意思是,复位也正常了?

网友:
有电压没出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意思是,复位也正常了?

老师是冲电电路问题已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