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NNS.G HE195显示器显示文字不清

楼主(2014-03-11):
HANNS.G  HE195显示器刚开始是经常出现无信号,后来拆机接了一个数据线,可以正常亮了,但问题又来了,进到桌面,文字模湖不清,可以肯定的是主机系统是没问题的,调试过显示器上的亮度,对比度,相位和锐利,恢复过原厂,故障依旧,现附上一张图片,如图中所以鼠标所在的位置"粘贴"原先是看不到的,鼠标指向时才显示,粘贴的上下各还有一行也是没显示出来的

网友:
屏线拿下来擦擦金手指的部分,在接上试试

网友:
试过好几次了都没用,现在更是一到进系统桌面时就出现无信号了

网友:
截图看不出有什么问题

网友:
我也碰到过   把靠近屏线的小电容换掉就好了  您要不要试一下   希望能帮到您

网友:
问题搞大了,我把图像处理芯片给换了,然后现在是一开机就底色就是绿色,进到LOGO界面后颜色变成了蓝色

网友:
肯定要先确定是屏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屏线对接两头都是通的,肯定屏线没问题

网友:
换个通用驱动板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