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MBX-244怪问题

楼主(2014-03-11):
手上有一个244的板子 刚拿来的时候是掉电,发现是散热没做好,给顾客拿回去后,没几天返修了,现在是第一次可以正常开机显示,然后关了再接着开的话不过内存,要等个几十秒再开机的话才会显示,直接在系统重启一样不可以显示,求助各位大神出招

网友A:
是不是进过液体?裸机测试也这样吗?

网友B:
是不是显卡问题   要不就是你的驱动没有装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进过液体?裸机测试也这样吗?

没进过,是的裸板也是这样 开关关机也要等个几十秒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显卡问题   要不就是你的驱动没有装好.

上网本的单桥的,裸板测试也是一样,bios官网更新了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