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20头疼的时显时不显

楼主(2014-03-11):
小小白求救。我这有一个宏基4520的机器,客户拿来说是不显示,先从简单入手换内存,还是不显示,顺着思路查找。结果发现COMS电池没电,换了一块电池,还是不行,大家都知道这款机器显卡与北桥集成的。就一个桥。于是用风枪烤了一下桥,能显示了,可是断电以后又不显示了,于是上BGA加焊,加焊过后能显示了,试了一两次又不显示了,显示的时候电流正常,不显示的时候电流0.8,,0.79。。额,头疼了,这种时显时不显的机器可真够烦人的额,注意: 客户刚拿来机器的时候我试了一下也是时显时不显的,求各位大侠给个思路。能不换桥吗

网友:
干 显卡吧

网友:
没显卡就北桥

网友A:
是AMD的吗?换完桥不行换U,在不行就换板

网友:
COMS电池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AMD的吗?换完桥不行换U,在不行就换板

额。换过CPU了,不行,

网友:
嗯,测了,有电,正常

网友:
取下来植球吧

网友:
从新植株吧,不行再换桥好了,

网友:
这个本子多是桥的问题

网友:
是我的 话直接换桥

网友:
COMS电池有没有3V啊?放电再上coms电池,不行就干北桥吧

网友:
既然CPU都换过了还是不行,那有可能就是北桥芯片不良了,一味的加焊,解决不了问题,还是换吧

网友:
果断的换桥,

网友:
拆下来重新值求  或者换一个   药到病除

网友:
我的机器和你的现象一模一样 现在还没搞好呢,  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
换个桥试试看啊

网友:
从最基本的做起,查一查那个集成桥的工作条件,看各种条件都具备吗?

网友:
重植试试,不行就换桥吧

网友:
多数是桥的问题了,换一个应该能好

网友:
从新植下不行换桥吧!

网友:
这种加焊不能解决问题还是换桥吧

网友:
楼主看下是不是MCP67的的桥,如果 是,果断换。

网友:
学习下,新手,各种学习

网友:
             还是重新植桥吧,再不行换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