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灯高压板可以改为单灯高压板吗?

楼主(2014-03-11):
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好像是不行吧

网友:
可以试试,把另外一个口接一个高压电容

网友:
上下的不行。。因为上部分肯定不亮。

网友:
两灯高压条是可以改成单灯高压条,但是会造成亮度下降。最好是与原来一样的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