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ORCE6M-A 3.0 不触发

楼主(2014-03-11):
主角是:NFOCRCE6M-A 3.0 ECS 的NF520主板。
故障现象:不触发。
测量PCI A14 3.3V 有电压 3.3V, 打对地值 293 也算正常范围吧。
再拿波波 测量晶振,25M 晶振 无波形, 故障原因找到了。再用万用表测量25M 两脚无电压,打对地值 600多也一致。按照NV时序,NV时序:VCCRTC------RCTRST---3VSB 1.2VSB---25MHZ---PWRGD_SB(RSMRST),3.3VSB 有了,还应该有1个 1.2VSB 待机电压 才会出25M 波形,用关键词1.2V 搜索了半天找到了这个板的1.2VSB 的名称是1.2v_dual,是由U4,AT9173 提供的
如图:   1脚 5脚 3.3 都正确,4脚不出 1.2VDUAL,找了一圈没在料板上找到9173,先手动加1个1.2V 电压 在4脚 试试吧,打开可调电源,调到1.2V 加到4脚上 再点排阵,触发了 风扇转了。剩下的就是找个 9173 换了 再试试情况了。
未完待续。

网友:
最后AT9173 用W83310G-R2 代换成功,成功点亮~~

网友A:
没明白1.2V是干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1.2V是干什么的

NV 的 待机 条件之一,1.2VSB 和3.3VSB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1.2V是干什么的

nv的桥是需要两个待机电压的

网友:
rt9173在内存槽旁边用得比较多,可以用W83310代换的

网友:
看来没有零件倒是一大问题

网友(2015-11-02):
修的不错,用可调电源加1.2v到9173本身4脚可以开机触发说明这个引脚后级相连ec35滤波电容没有对地短路现象。

网友:
这里AT9173损坏的话,本身4脚对地阻值推测是正常的,不然打开可调电源,调到1.2V 加到4脚上 再点排阵,风扇触发是不会转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1.2V是干什么的

1.2v在这里是NV芯片组系列南桥待机电压,由3.3VSB经过9173内部电路转换得到。

网友B:
这里9173损坏的话,也可以用可调输出3.3V转换1.2VSB类型1117进行该电路,本身3脚等同于输出电压调节定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里9173损坏的话,也可以用可调输出3.3V转换1.2VSB类型1117进行该电路,本身3脚等同于输出电压调节定义。

恩  当时没想到这些  这也是个挺好的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  当时没想到这些  这也是个挺好的思路

要是万事都能想到的话,就是大神,这里AT9173 本身5678相当于是相通短接状态,其功能定义推测等同于1脚。

网友D:
可调电源是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调电源是什么东西?

你可以理解成可调节输出电压值类型的ATX电源。

网友:
在4脚不出 1.2VDUAL的情况下,这里也可以先拆除相连EC35滤波电容,然后排除9173故障。

网友:
呵呵,可以单独给一个芯片供电?

网友:
南桥条件没有满足,楼主时序掌握的很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