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450 小板网卡 usb不能用

楼主(2014-03-11):
dell 3450小板sub 网卡不能用    进pe   bios里设置都可以   唯独系统里不能用  系统换过还是一样   3。0驱动打过还是一样    不知道怎么搞 有谁碰到过   是不是bios   南桥问题啊

网友A:
如果PE里是好的。是不是网卡驱动的问题?建议打官方的试试。南桥最后在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PE里是好的。是不是网卡驱动的问题?建议打官方的试试。南桥最后在考虑

驱动打过     大板上的usb好用    小板的3.0不能用

网友A:
3.0的芯片。你测了没有。这个也坏的不少。旁边电容看下阻值

网友:
可能是小板的3.0USB不支持这个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的芯片。你测了没有。这个也坏的不少。旁边电容看下阻值

主板已修复   还是驱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