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C410求助

楼主(2014-03-11):
此机刚接手故障是关不了机,进系统点关机就定格在 正在关机 的画面。先软后硬,于是先装系统。装系统装到一半半就断电了。
拆机~看到NEC大电容,没说的先干掉!换上6个330电容。
之后系统是装好了,开机关机温度什么的都正常,还以为搞定了。

现在的问题是,跑AIDA64 CPU使用率100% 差不多30秒就掉电,开酷狗听音乐半小时,温度都正常,手摸都不烫。
论坛里就一个人发过BIOS,刷进去和原机BIOS的唯一区别就是风扇狂转,其他现象一样。
现在怀疑两点,1、温控这一块的。2、HM55桥芯片的问题。
HM55换桥要谨慎的。。。。
顺带求此机图纸

网友A:
你又来求助拉楼主?呵呵,我觉得还是BIOS问题,HM55跟华硕的比起来换个桥就要刷BIOS不然风扇就狂转。多刷几个BIOS

网友B:
一修机怎么有这么多问题呢     不会是电容没换好吧

网友:
现在的电容  好水

网友:
有可能还是BIOS问题吧

网友:
CPU这里除了高频滤波外还有低频滤波,稍有不稳就会有问题,

网友:
现在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又来求助拉楼主?呵呵,我觉得还是BIOS问题,HM55跟华硕的比起来换个桥就要刷BIOS不然风扇就狂转。多刷几 ...

对啊,我又来求助,昨天那个联想还在等芯片。
现在手上这个三星很头疼,没图纸,论坛里只有一个人发过一个BIOS。
很蛋疼的机子哎。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修机怎么有这么多问题呢     不会是电容没换好吧

全新的330电容,而且拆掉又换过另6颗330电容,应该不会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B460也是这样情况,刷了几个BIOS都不行,把温控拆了现象一样,换HM55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