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DPS-250AB-11A

楼主(2014-03-11):
第一次接触单电容电源(初级的大电容),好像有三个光耦,有知道的朋友介绍。

网友:
这个电源也就是后级电容鼓包短路,换了就好了。

网友A:
现在还有修电源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还有修电源的啊

修电源是锻炼自己水平了。

网友:
电容坏了肯定修了

网友:
啥问题不说咋给你指点呢,光耦检测次级电压,像负反馈一样调节电压,

网友:
我都看到电容鼓包了   换了就好了

网友:
电容鼓包了

网友:
你这个电源很奇葩啊  单电容还用PFC电感

网友B:
该电源是奔三时期的老电源,用料很足,但实用价值不是很高,12v电压偏低。
pfc电感要拆下来看看,很多都是被js另外加上去的,原配的基本没有。pfc阻挡的位置下有可能是第二个电容的位置,但其实电容的数量对于该电源来说不是主要问题,因为该电源是单管正激的,1个2个电容都能用,满足耐压就行。但2个电容最主要的目的是用在110v电压的地区,通常会有一个电压选择开关。
至于该电源的工作原理并不复杂,你随便找个3842的电路图都可以参考,修液晶灯管电路的基本都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该电源是奔三时期的老电源,用料很足,但实用价值不是很高,12v电压偏低。
pfc电感要拆下来看看,很多都是 ...

谢谢指教,这电源属老电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