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IBM报0187的问题

楼主(2014-03-11):
接一台SL410K集显笔记本不亮机,凭经验桥不过。加焊桥,还是不亮,换了桥亮了。问题来了报错0187,把外设拔了还是0187,刷了基地所有的bios都是0187,把声卡网卡io读卡器芯片全部换了,还是0187,,偶的神啊,怎么都是0187呢?目测主板也找不到传说中的密码芯片。求各位大神指点指点,小弟在此携夫人谢过了! DAOGC2

网友:
集成显卡的吗?是不焊接的时候掉了什么件啊

网友:
集显的,焊接我都很小心了,也没见掉件啊

网友:
学习学习!谢谢!

lyg7806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放电,到BIOS里做下恢复

网友(点评):
刷过bios都N个了还要恢复么?

网友:
来这里学习下

lyg7806 -10 严禁灌水

网友A:
我也很想知道结果怎么样了,好了没呀!!!!

网友:
英文怎么提示的

网友B:
0187的英文提示是不是EAIA data access error. The access to EEPROM has failed. ? 这是你BIOS放电引起的,建议你到BIOS理的最后一个选项,调到第3 个,下面一直按回车就行,按到他自动重启

网友C:
你可以进BIOS恢复出产设置看下,有些报错直接能解决

网友D:
我有台T61也是报错  没有解决  0187是安全芯片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很想知道结果怎么样了,好了没呀!!!!

还在郁闷中。。。。。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台T61也是报错  没有解决  0187是安全芯片报错

这个机子就是找不到安全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0187的英文提示是不是EAIA data access error. The access to EEPROM has failed. ? 这是你BIOS放电引起的 ...

是哦,我试试,谢谢了。

网友:
量量电池有没有电

网友:
有电3.1V,而且时间日期什么的都能保存。

网友:
按照各位的方法都试过了,都不行。还有什么建议?

网友A:
加焊南桥试试吧。。。。。。

网友:
肯定人为掉了东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南桥试试吧。。。。。。

南桥都换了

网友:
EAIA data access error

网友:
有没试刷下BIOS呀

网友E:
f9 f10可以的。。。。

网友:
基地的bios都刷了一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f9 f10可以的。。。。

赐教详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进BIOS恢复出产设置看下,有些报错直接能解决

bios里面每一项我都改过,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