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通病VGA无信号输入 修复工具不拆机一分钟搞定!

楼主(2014-03-11):
呵呵真的很好用,装上软件接上显示器,按一下回车一分钟自动修复!!晕文件太大怎么上传呢?

网友:
软件哪里下载啊?

网友:
没听说过啊。真有这么简单的啊。

网友:
传到百度盘吧!

网友:
我都是刷MCU

网友:
感谢分享

chinafixRookie -4 严禁灌水

网友:
我远程刷机一般都不成功,不知何故?我的过程是这样的:1安装固件升级程序,安装完后,电脑重启。2、申请远程协助,然后把故障显示器接到该机上,用另一台电脑操作该机安装驱动程序,一般一分钟后提示安装成功。但是当断电重启故障显示器时总是刷不成功。原因在哪里,能指导一下吗?您的步骤里有端口选择,是怎么操作的,另外VGA线有什么要求?

网友:
1447694065  发到我QQ里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