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背光不正常

楼主(2014-03-11):
遇到一台Y460背光一半亮一半暗。
第一反应是LED灯珠坏吧,于是拆了屏却发现每一颗LED灯珠都亮晶晶的,没有烧毁的痕迹。
然后想到会不会是那个小排线坏了,测量6组负极才发现断了一半,对联想真无语了,毫无理由的断排线质量真是次。
飞了三根铜线到座子上,试机一切正常。
遇到相似故障的朋友可以优行测量LED小排线。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支持一下。

网友:
测量6组负极才发现断了一半    好经验

网友:
点到及时。好好的向你学习学习

网友:
LED的灯株不易坏,一般都是供电,连线好出问题!

网友:
是的,LED灯珠坏一般都是暗屏。亮一半的情况还没有看到

网友:
Y460这个我修过

网友A:
换屏试一下吧 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屏试一下吧 亲

人家是修好经验贴  不是求助帖

网友:
说的不错,很多都是把屏换了。修好灯泡就OK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