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NF520-A2G VRE:6.0自动关机!

楼主(2014-03-11):
        今天顾客拿来2台机器,都是自动关机的问题。主板是映泰NF520-A2G VRE:6.0,用鲁大师测试,主板温度从开机就80°一直到90°就关机,一会测试又是CPU温度过高,换了CPU和风扇也不行。总是主板温度高或CPU温度高,也不一定显示哪个高,最后也没修好,请教大家是不是温度检测信号的问题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可以用手模一下CPU散热器就知道了哪高了,也可以检查一下温控电路,CPU供电电压等

网友:
去年修了一块总是显示98度,其实散热良好的板,怎么也没修好,耿耿于怀,木有思路呀

网友:
可以实际用手摸下CPU,看温度是否真的偏高,如果不高的话检测下温控电阻或刷下BIOS看看。

网友:
是不是温控出错了

网友:
CPU 上打点散热硅胶。。。。

网友:
是不是系统中病毒啦?给他重装系统试试看?

网友:
同意2楼的意见  试试看吧

网友:
用手摸下CPU温度,不高的话就查温控电路,高的话可能是CPU几厢供电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