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5A78L-M LX3 12V短路

楼主(2014-03-11):
  如题、小弟刚刚接到一片ASUS的板子,拿来一试就掉电了。拔掉4PIN就不短路了。然后测了所有的MOS管,阻值都正常。搞的没头绪了。求大神帮忙。。谢了

网友:
会不会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PWM芯片短路了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看下供电,输出都正常么,正常的话看看是不是有断线的

网友:
看一下体片电容短路了吗

网友:
哪里,应该是下管采用很特别的场管,对地是0偶的,我不记得是什么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温控问题

网友:
场管全部拆下来量,,肯定有一个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