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经常死机

楼主(2014-03-11):
这个本拿来是不亮,看电流不过显卡,果断上BGA,无果!就定了个新显卡,换上后亮机了,但是用不了多久就死机了,而且第一次死机后,后面就越来越频繁!又换了显卡。南桥 现在故障依旧   求大师指点

网友:
温度是否正常

网友:
cpu供电问 题

网友:
相关的供电的电容看看有没问题,最好示波器测一下滤波情况。

网友:
温度正常

网友:
是CPU供电不稳定吗?

网友:
看散热方面 ,电源滤波方面

网友:
有时画面卡住了,声音还在继续放

网友:
换个南桥吧

网友A:
我 修过一台  呵呵

网友:
看看散热铜管 这个也有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 修过一台  呵呵

你是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
他的显卡是要用一种特殊的导热脂哦

网友:
显卡是不是没焊好啊,重新植一下显卡试试???

网友:
这机散热片坏的多

网友:
重新植  遇到过

网友B:
这机子的散热器压不紧显卡

网友C:
高手,换我可能就搞不定了

网友D:
查CPU供电是否OK    用示波器看看是不是滤波不良导致的

网友E:
应该还是散热问题,最好你单板开机,等死机的时候你摸摸散热片的温度
  还有就是当死机的时候,风扇转的快不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 修过一台  呵呵

搞的哪个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还是散热问题,最好你单板开机,等死机的时候你摸摸散热片的温度
  还有就是当死机的时候,风扇转的快 ...

用压力测试 温度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CPU供电是否OK    用示波器看看是不是滤波不良导致的

所有 电感电压都用示波器监测过。应该不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
显卡换了2个,南桥换了一个,还是一样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手,换我可能就搞不定了

拜托 我也还没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子的散热器压不紧显卡

我北桥和显卡都加了铜片的

网友:
清洗下风扇的尘土

liutianyu -4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你把哪4个显存也换了吧,换了不行就把显卡供电的管子芯片也换了,如果不行话把到显卡的19V电干换了,我哪天修了一个也是这样好的,不过我的是看电影时候小花,然后死机。你看看行不行,我搞了一个星期才好

网友:
这个机器死机到没碰见过,

网友:
先排除散热问题

网友:
今天又把北桥搞了,我去。这机器坑爹啊。南北桥 显卡 EC 全搞了 还死机

网友:
这个不好弄啊 定格死机 还是考虑和显卡相关的

网友F:
可能是cpu座子虚汗。。

网友:
可能还是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G:
老兄 搞得好像很辛苦的哦 ,告诉你一下 G450 显卡 爱坏 ,散热器也是爱坏 哦 注意一下 还有 显卡的 散热一定要处理好了!!否则你懂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老兄 搞得好像很辛苦的哦 ,告诉你一下 G450 显卡 爱坏 ,散热器也是爱坏 哦 注意一下 还有 显卡的 散热一 ...

汗   显卡换了2个   散热铜管也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能是cpu座子虚汗。。

真心不想搞座子 成功率太低

网友:
这种情况还真不好弄,主要查温度,和CPU 供电

网友H:
还有就是内存你有没有换过,试一下,说不定就是它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还有就是内存你有没有换过,试一下,说不定就是它呢

CPU 和内存都换过

网友:
这机器放弃了  !

网友I:
会不会是硬盘还有内存,CPU,都会引起,先排除硬盘

网友:
10楼兄弟经验分享一下你的经验吗  谢谢啊

网友:
看看,是不是USB口短路了

网友J:
G450机器好坑爹啊!!!之前都有几个没修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G450机器好坑爹啊!!!之前都有几个没修好啊……

同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会不会是硬盘还有内存,CPU,都会引起,先排除硬盘

全都换过  U口也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