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碰到古怪灯管怎么办

楼主(2014-03-11):
有些显示器,特别是奇美屏的显示器,有的用L型灯管,甚至U型灯管,灯管坏了,大神们怎么处理?

网友:
什么是L型灯管   只见过U型的

网友:
要是4根灯管  就换双灯的高压板呗

一看就是新手。没见过L,U型灯管。

网友:
淘宝配尺寸

网友:
液晶电视用U型灯管的多  显示器没遇到过

网友:
淘宝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买不到的!!!

网友:
见过U型的,高压板和等管一起换了。

网友A:
Acer AL1717a  就是17寸的L型灯管.当时就是淘宝上没买到. 至今还扔在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er AL1717a  就是17寸的L型灯管.当时就是淘宝上没买到. 至今还扔在那里.

L型的有什么大不了的。有一次遇见那老的优派还是宏基的 记不清了。U型高压板坏了,用普通的点不起来,索性把U型灯管拆了 换的直的 ,至今服役!!要懂得变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