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图 和点位DAOR62MB6E1

楼主(2014-03-11):
求图 和点位DAOR62MB6E1
机器型号为hp Pavilion 15 PI06 HSTNN-LB4O HSTNN-LB4N TPN-Q118
感谢!

网友A(2014-08-21):
这个机器 应该还没过保 今天也接到一台 主板上的接口插坏了的
图纸和点位: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95063-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 应该还没过保 今天也接到一台 主板上的接口插坏了的
图纸和点位:http://www.chinafix.com/threa ...

机器修好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