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显卡N10P-GS-A2 的BIOS

楼主(2014-03-11):
求联想Y450显卡N10P-GS-A2 的BIOS
显卡

网友:
是什么情况要刷这个BIOS??

网友:
二修机子不亮机 估计是显卡的问题拆下散热器看显卡芯片上边没字了可能是清洗的时候用刷子刷没了 不知道什么型号 我换了个N10P-GS-A2 还不亮所以想刷个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