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4-03-11):
如图这屏有救吗?

网友:
换驱动板试试

网友:
换过一样的

网友:
你的图片效果不是很好  不好判断

网友:
换驱动板吧。。。。

重复回信息。楼主都用驱动板试过了,你还换什么驱动板?

网友:
换过原装和通用驱动都是这效果

网友:
换板如果还一样的话,那这屏就不好修了,,

网友A:
拍的效果不好,会是灯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拍的效果不好,会是灯管吗

灯管没问题

网友:
屏坏很难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