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01i 摔机多重故障维修

楼主(2014-03-11):
IBM  X201I  同行说是机器被小孩子踩过 屏幕 碎掉  暗屏  拿来的时候 客户已经将屏幕 和屏线换好  X201I 暗屏 屏线坏 是通病 这个地球人都知道 换完之后依旧是暗屏 所以拿过来给我们看下 拆开板子 没发现什么明显痕迹 由于同行已经换过屏线 和屏幕 所以暂不考虑 上部分的问题 先看看主板测量屏线接口 CN1 VBL20  LID_SWITCH  BDC_ON  -LCD_PRESENCE BACKLIGHT_ON 都正常 这时 不得不再去考虑上部分的问题了  开始测量屏接口的工作条件 供电 时钟 开启  都有 这时候开始纳闷了 于是将测量范围扩大 测CN1  VCC5M  VCC3B VCC3B_LCDIF 同时再次测量屏接口的工作条件  无果  维修陷入困境 于是查论坛  大家议论比较多的是保险挂  屏线坏了 LID_SWITCH  电压不稳定   好像没能找到有用的信息   不过这款机器确实是屏线坏的比较多,考虑到同行也是个半桶水 说是换了屏线 还是一样 我不大相信他 所以还是调了个屏线过来试。              信心满满的把屏线装上去 ,故障依旧 心里一万个草泥马在奔腾 ,不过这时候却注意到这个本子 显示非常慢 电流跳变卡在1.1 差不多十多秒才会再次跳变显示   这款机器显示 好像没这么慢 ,看来还是主板问题 ,这时候分店拿了一台宏基4738G过来 不定时掉电   想必这款机器大家非常头疼吧  哈哈   。既然分店 拿了台头疼的机器给我 我当然也要回送一份大礼给他  来而不往非礼也  哈哈  。说说这台宏基吧 ,看了下论坛 议论这台机器的人还是不少啊 , 解决办法 五花八门  能不能达到实际效果我是不知道,这款机器是最新的PCH系列 也是大名鼎鼎的HM55系列  说到HM 55 恐怕大家都能想到些什么吧,对 HM55通病就是BIOS 因为HM55属于第一批的PCH单桥,有许多的不完善 都得依靠BIOS来解决 而这款机器特殊的是需要PCH  BIOS 和EC BIOS 同时刷 才能解决掉电问题 不要问我为什么,我不是搞科研的 我也不清楚  BIOS资料在待会会一 一奉上 。再来说说这个X201I 吧   那天下午那个同事就修好了 问他什么原因 答 亮度调节断线   咦 我明明测的没问题BACKLIGHT_ON   待机器送过来 拆开一看 在CN1 的32脚 也就是LCD32 这个信号 拉了个3.3V   LCD32 这啥信号 再次询问 答:依旧是亮度调节  查各类资料 ,也没什么太多有价值的内容 ,唉 不管了 下次注意下这个信号就可以了 板子修好了 直接给同行了  下午同行打电话过来说机器还有问题 进系统后风扇不转 半个小时候会掉电 拿过来测试  果不其然  风扇就开机的时候能转 风速也挺快的 进系统就不在转了  用鲁大师压力测试 无论温度多高 依旧不转  风扇能转 说明 风扇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问题估计就在温控 电路 和BIOS上    开始刷BIOS  去论坛下了各类BIOS去刷  依旧是进系统不转  懒得去查温控 直接飞5V 给风扇 进系统测试  这次温度一直保持在50左右  放在旁边测试 。等我忙完别的 回头一看 又掉电了  麻辣隔壁的今天就跟你杠上了  翻开图纸 找到温控芯片 直接断开与H8相连的-THRM  裸板 测试    半个小时左右又掉了  反复测量几次 半个小时准时掉    唉 不能偷懒了  得慢慢查 了  测量主板各大供电 发现VCC3B  阻值非常低 15欧  这VCC3B 去的地方那可就多了   只有烧鸡 快速的找到故障点,开始烧鸡。 卧槽 电流才0.8A 左右怎么会这么小  ,不管了 先摸一遍   没什么感觉,捷径是走不了咯 ,得脚踏实地的一个一个拆了 。当拆到R306 阻值恢复到2百多  VCC3B 经过R306 转成VCC3_3_3PCH  R306是没装的 但焊盘确实相连的 我直接划断R306焊盘  现在基本可以判断QM57的桥短了 。接下来的事 更狗血,差一点把板子给搞废 。重新给同行报价  答应要修  于是开工 干桥 ,把周围露出一点的黑胶 都去了 上BGA   悲剧开始上演  温度一到,开始拆桥   借着BGA的灯一看 尼玛啊 里面都是四个角周围全部黑胶 ,用镊子 左撬 右撬 珠子都融了 死活都不动,火了 直接硬拽   艹  顺利取下 还没掉点 等拿下来拖焊盘 发现CPU爆珠了 *脏话*尼玛啊 这下赔大了 ,坑爹啊  。 查了下 板子 最便宜550  这价格客户肯定是接受不了的 ,烫手的山芋啊 想扔都扔不了,只能硬着头皮继续搞了,搞不定的话 就赔板咯。唉,倒霉的一天。
            今天过来重新处理下焊盘 把桥打上去 ,通电 ,竟然瞬间就显了  ,不过故障又回到原点  暗屏    能显我就不再奢求什么了  修不好顶多可以复原换给他 故障回到了原点 那就从头来吧 再次去测量LCD32这个信号 0V  重新给它飞了个3.3V  开机测 依旧为0V  于是试着去掉飞线  开机测量  发现能正常显示了,板子修这里 也没太多的兴奋可言 被摧残的太惨了 。

网友:
为嘛我的图片和附件都不见了

网友:
补上点位和BIOS

ACER 4738ZGbios合集解决掉电问题.rar

[原创]IMB X20i不定时掉电(通病).rar

X201i 点位 08270-1.rar

网友:
真佩服楼主,写了这么多的字,没2个小时也的有一个小时吧,很敬业的精神,给个赞

网友:
高手,换我可能就搞不定了

网友(2014-11-12):
有很多疑点,楼主有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