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win7刷新闪屏

楼主(2014-03-11):
win7刷新闪屏会导致屏幕出现闪烁,这样很容易导致眼睛疲劳,甚至头痛,那么该怎么解决?

  步骤一:依次点击:控制面板--所有控制面板项--显示--屏幕分辨率,在屏幕分辨率对话框中点击【高级设置】,如图:

  步骤二:紧接着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监视器】选项卡, 然后在【屏幕刷新频率】下拉列表中选择合适的分辨率,单击【确定】按钮。提示:刷新率的选择以无屏幕闪烁为原则。如图:

  步骤三:返回【更改显示器的外观】窗口,单击【确定】按钮即可完成设置。如图:

  赶快把上面的三步骤记起来吧,轻松解决win7刷新闪屏现象,让你工作更舒心。
文章来源:win7之家(win7zhijia.cn)

网友:
WIN7闪屏 还没遇到过,学习下、

网友:
没遇到过    学习了

网友:
第一次遇到,学习让人进步!

网友:
  看了哈   学习了

网友A:
那XP闪屏,设置和WIN7设置、一样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XP闪屏,设置和WIN7设置、一样么

闪屏也可能是由于显卡驱动的问题或者说是刷新频率的问题导致,如果是刷新处理方法类似

网友:
多学习,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