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P开机掉电

楼主(2014-03-11):
接到一台T60P开机掉电,到LOGO就掉了,拔掉电再开还是一样。拆了试试,拔掉3VCOMS电池开机OK,接的外接屏,正常了不掉电。以为捡到宝了就装上了,装好又掉了,还是有问题,就把外设一个个排除。最后拿掉屏就不掉电了。那就重点研究屏供电。 测了下VCC3P没电,VCC3B,VCC5M,VCC3M,VBL16都有电。看下VCC3P来自Q22,由VCC3M转换来的. VCC3M有3V。那就看下开启VCC3P_DRV,来自U61 26脚 。测了没电,开启信号来自61脚PANEL_POWER_ON. PANEL_POWER_ON来自U47显卡。难道要整显卡,不就是个VCC3P没出来,想了下,最后把VCC3M直接连到VCC3P上,不知道行不行。 F3上直接飞线到R361上。装机OK。 。在讯维学了皮毛,方法对不对不知道······。各位大虾可以指点,但是不需要指指点点。谢过了

网友:
sb坏了。我修过一个x200和你的现像一样。换了sb就好了

网友:
能修好就行 时间多的话可以追查下原因

网友:
我修过一个X51P的 问题跟你差不多 一个转换管子坏了

网友:
高手,换我可能就搞不定了

网友:
能修复就性,有多余的时间可以研究下是什么问题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