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的教训呀,换灯管压碎一块22屏

楼主(2014-03-11):
原屏闪一下就灭,测量发现灯管坏了一根,22的屏很难拆呀,换好灯管装屏的时候不小心压碎了,200元了事。
      我听说有个种办法,在灯管接口处接一个电阻,插另外三根好灯管电源板也能正常工作,请教各位老师,有什么办法能不换灯管修好这种屏,这个电阻哪有卖的?谢谢

网友:
换灯管手千万不能抖。

网友:
做高风险活,要有耐心。更要细心呀

网友:
楼主,我笑了

莆田电脑维修员 -2 严禁灌水
九叔 -5 严禁灌水
踏风寻梅 -4 严禁灌水

网友:
告诉我点方法呀

网友A:
换一个双灯的板,只用两个灯管,也可以去掉原电路的保护电路,只插三个灯管。

网友:
血的教训  惨痛的经历       受教了

网友:
接500偶的色环电阻

网友:
换灯管才是硬道理,我一般有一个坏,4根全换掉

网友:
我是坏了几个灯管  居然最后一个都不会亮了  难啊

网友:
我以前初期换都没破过的,前几天连续搞两三块坏了,悲啊

网友:
接500偶的色环电阻
可以去掉原电路的保护电路,只插三个灯管
谢谢回复,这就是我想学的方法,哪有这方面的教程。

网友:
不是所有的四灯高压都可以去掉一支或两只灯管的,去保护只是暂时维持早晚都得坏,楼主还是苦练基本功吧

网友B:
教你短接大法~

直接掐掉灯管

然后把留下的线头短接  用热缩管包好

上机 妥妥的~

网友:
用短接大法,用三个灯管不用拆屏。

网友:
每个人都是这样过来的,付出代价可以理解,但不赞成取巧而降低质量的维修。灯管坏就换才是硬道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教你短接大法~

直接掐掉灯管

短接行吗?是不是有的板子不行啊

网友:
不好换的,下次要注意的

网友:
16楼讲得在理,否则上帝不再光顾你了!换管有风险多实践是可以做到O破埙的。

网友:
灯管真的不好换的,换了一个就不想换第二个的,特别考验动手能力的

网友:
。。。用蛮力干什么,我只把屏线搞坏过,还没有碎过屏。

网友:
还是换灯管好,你要懒用户给的少你就并个电容交差,或者在外面给他接个假负载,这样还没有后遗症。千万别断保护电路,着火可不是闹照完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短接行吗?是不是有的板子不行啊

没见过不行的

网友:
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湿鞋的   小心再小心

网友:
3根灯管会亮度不匀称的

网友:
实在不行 4灯的换双灯的

网友:
胆大心细,换灯管最好没人打扰的时候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双灯的板,只用两个灯管,也可以去掉原电路的保护电路,只插三个灯管。

是不是要串什么电阻?怎么串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教你短接大法~

直接掐掉灯管

短接?不会短路吗?这方法可行吗?

网友:
换屏上铁架子的时候不能用按压的办法要用手把铁架子往上提
具体的办法是先把下边的铁架挂上然后提上边的铁架子,这样就不会压坏屏了

网友:
其实拆都挺简单的 ,只是装的时候一定要细心,看到不合适或屏明显高于塑料筐的一定不要直接装最后的铁框。处理好再装,并且好多,屏换过灯管就不好装了 ,

网友:
都遇到过,不能着急,中途不能干别的事,一气换完,要细

网友:
没坏碎,今天给一个笔记本换壳, 结果换好了, 中间*词语被过滤*赛克了

网友:
去保护..加电容之类的..无非就是偷懒.很多显示器灯管坏掉会把塑料架烧坏.甚至联想很多双灯管的灯架都是塑料的.长时间过热打火会把塑料架烧毁变形...这种情况下,必须要小心拆卸安装.烧毁处一定要处理好.哦...提前也要和客户讲明白.否则坏一块屏够你修好几个的了...所以..既然做了.就要做好.偷奸耍滑的行为..不可取!!!

网友:
楼主,我笑了   慢工出细活没想到啊

网友:
短接的,效果很不好,缺少灯管的那的位置很暗。还是实事求是一点换灯管。
其实换灯管没那么恐怖,基本上都是换好装上去的时候容易压裂,装屏的时候万分小心就可以了,合铁架子的不要用蛮力就行了。

网友:
慢慢的来吧!自己吃亏

网友:
烂一次屏对于维修的你来说只是层次上的一次提升,并不是坏事,怕就怕通过这次烂屏从此你就走上了歪门邪道,什么搞成三灯啊(亮度不均,难看死了)改成两灯啊(小屏还行,大点的偏暗)去保护啊(没确认病源,烧得更离谱),换灯环境要幽静一点,胆子要大一点,心要细致一点,手脚要稳一点,脾气要好一点,眼睛要犀利一点,铅点要焊滑一点,绝缘要做好一点,价钱要提高一点,风险要提前规避一点,还有几点吗,先点支烟吹个圈圈再说......

网友:
怕换灯管的   改个双灯高压条 就OK了  妥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