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pl-am rom找不到上拉电压位置,实测有部分电压,想不到自己基础这么差,求教

楼主(2014-03-11):
p5qpl-am r1.03g 找不到一样的点位图,找到了一个1.04g的,打开看相差无几。
原故障是内存1.5v,其余电压正常,有复位不跑码。 换反馈电阻后内存电压1.82,还是不跑码。测量rom芯片2脚无电压,波波在路上没有测波形,但1 5 6 脚都是有3.3的。
于是打开点位图查看:

1、 1脚片选实测有电压,连接到一个排阻,看似上拉用,但此排阻板子上没装;2脚实测没有电压,他通过一个电阻也连接到没装的排阻,上拉不上来倒是能有个解释。看图这个排阻为3个信号提供上拉,实际出了rom的2脚外,另两个(1脚 5脚)都是有电压的。

2 这是实物,有图为证,真的没装。

3 下面是南桥边上的430排阻,为rom的1脚和5脚信号提供通路,然后进南桥,肯定没有3.3v什么事儿了。rom的2脚信号不通过此排阻,直接进南桥。

4 有图为证

我想知道
1   rom 的 1 5脚上拉电压哪里来的?
2   rom 的 2 脚没有电压,会不会是不跑码的原因?

补充内容 (2014-3-12 10:14):
测量cpurst 和 cpupwrok  都有1.25v电压,接下来就应该是读bios跑吗了啊

补充内容 (2014-3-13 17:24):
有可能南桥里面提供上拉吗?

网友:
等高手来解答

网友A:
先刷个BIOS看一下

网友B:
好像2脚是复位?内存电压应该跟不跑码没有关系,1.5V的内存电压你量的是M0S管还是IC出来的核心供电,很多核心供电要跑码后才变为1.8V的.第二脚一般是有上拉的,专门去看了下华硕的点位图,由3VSB经过排组提供上拉

网友:
刷个BIOS不行的话,换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个BIOS看一下

刷了,没管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像2脚是复位?内存电压应该跟不跑码没有关系,1.5V的内存电压你量的是M0S管还是IC出来的核心供电,很多核 ...

谢谢您,费心了,请问您这不是1.03g的点位图吧,我的图中也有上拉排阻,但是实际板子上没有装。
奇怪的是排阻提供3个信号的上拉,有的实测有电压,有的就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您,费心了,请问您这不是1.03g的点位图吧,我的图中也有上拉排阻,但是实际板子上没有装。
奇怪的 ...

上拉的意思是,你自己得出力,我再拉你一把,你就上来了。如果它本身没有信号发出来,上拉电阻的另一端就没有电压了.这个肯定是有上拉电阻的,得细心找,跑线是很痛苦的事,不过我认为你这个故障跟上拉电阻的关系,很小,考虑到是华硕的板,也不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拉的意思是,你自己得出力,我再拉你一把,你就上来了。如果它本身没有信号发出来,上拉电阻的另一端就 ...

最开始也没往上拉上想,不过测量2脚的确没有电压,另外上拉电阻还没找到,就有点奇怪了。

网友:
有可能南桥里面提供上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