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板不接屏线可正常开机,接上后不能开机

楼主(2014-03-11):
明基显示器,不接屏线可正常开机,背光也能亮。接上屏线后,电源指示灯闪,遇到好几块这样的板子了,没修好,求解。电容几乎都换过了,IC和光藕也换过了。求高手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
检查屏电路板3.3V是否短路。

网友:
屏线坏 三伏肯恩有问题

网友:
还没遇见过,说明还嫩

网友:
驱动板带不起负载  把驱动板的电容换了试一下

网友:
5楼正解,会有发现的

网友:
驱动板的电容换了试一下,或者电源板电容。

网友:
开不了机的时候量下电源板的5V电压 是不是拉低了

网友:
试试LOGO显示正常否,正常的话换个主机试试是否显示器毛病?

网友:
把屏线换掉

网友:
5楼正解,常见的故障

网友:
经常遇到这种现象  有的是换电源板电容好的  有的是换驱动板电容好的  还有一种是直接把屏5V那个小三极管直接短接

网友:
应该 是驱动板,有短路吧。

网友:
屏上有短路的

网友:
屏短路,修屏吧

网友:
是驱动板的问题,一个三极管坏了,我忘了是哪个自己找一下吧,

网友:
可以找代用板子 测试一下

网友:
电源板是的5V电容你也看看吧

网友:
检查下驱动板的1117看看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5V的问题

网友:
绝对是屏的问题呀,不然不会接屏就掉电,仔细查查屏电路。

网友:
电源板可能性要大,估计5V负载不足。

网友:
接上屏的时候 量一下屏供电的对地阻值

网友:
直接换驱动板

网友:
应该看看屏显电路,有么有短路,有没有供电

网友:
驱动板的电容问题,这个我修过几个,供电不足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驱动板,电源,屏都可能有问题,要一步步来

网友:
屏上有地方短路了。

网友:
驱动板五伏电压的问题一般换电容就可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