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74022 和0674026 互换成功有图

楼主(2014-03-11):
   图面不怎么清楚 但是绝对真实

网友:
编号不一样也行。。。。。。

网友:
026和034不能代换

网友:
高手,换我可能就搞不定了

网友:
编号不一样是不可以更换的

网友:
  22  和  26   互换的

网友:
我也代换过,可以点亮

网友A:
能不能测试游戏,3D等
后给我们回复下,好借鉴

网友B:
是的  ,稳不稳定还不得而知啊 温度 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测试游戏,3D等
后给我们回复下,好借鉴

好的  等我发一个全新的回来装上我就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测试游戏,3D等
后给我们回复下,好借鉴

今天测试了,  一切都OK~   可以压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的  ,稳不稳定还不得而知啊 温度 什么的

可以压住  但是现在不确定能用多久!  我做好记录 看他还回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压住  但是现在不确定能用多久!  我做好记录 看他还回来不

厉害啊,已经几天了,应该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