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显示器电源板

楼主(2014-03-11):
Lenovo 显示器电源板

换了之后有时候是短路的是怎么回事  《 烧坏的芯片是C5706  因为没有所以用C5707替换的》

网友:
看看板子有没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
换原型号的试试看!

网友A:
一般换了这些管子,最好是给高压板进行加焊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换了这些管子,最好是给高压板进行加焊一遍。

好    我在试试看

网友:
把5706中间的电容换掉。加焊一下电感

好了 谢谢 ·

网友:
这种GJ17L3的电源板。最好修了。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

edisong -4 严禁灌水

网友:
以前我修电视省了一堆C3807 碰见这个坏都上这管子,没一个返修的,一般高压线圈开焊会烧这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