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7736不出待机电压5V

楼主(2014-03-11):
ACER 7736待机3.3V正常,待机5V只有0.7V,待机芯片是ISL62392,有点蛋疼,主供电有,两开关EN1 EN2都有3.2V,bios换了,62392换了5V上下管子换了,南桥EC换了故障依旧 后继没有短路,TC6没有问题,真是没有办法了,哪路大神指点一下谢谢 图纸送上

图纸是一样的

网友:
查5V升压电路有没有问题,在把5V的滤波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5V电感对地阻值是多少呢

网友:
3.3V,5V电感对地阻值213正常,滤波电容换了,大神说一些给力的

网友:
查一下5V的反馈电路

网友:
把R179 和C300 换了,换了还行就是后级的事情了,建议断开5V电路来判断

网友:
R197  换了不行就是后级的事情了,字打的太快,写错了几个不好意

网友:
5V的反馈电路全部换了,R179 C300换了,故障依旧实在是不行了,搞了一下午,哎无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