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显卡的好坏?

楼主(2014-03-11):
笔记本维修中经常出现显卡虚焊,或者显卡坏了。那么如何知道是不是显卡坏了?怎么测量呢?请高手们指教。

网友A:
一般情况先看电流,大概是显卡问题会先用风枪先吹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先看电流,大概是显卡问题会先用风枪先吹一下看看。

看电流怎么看呢?电流怎样才是显卡问题啊?

网友:
可以外接显示器,外接花屏基本上就是显卡了,或者用检测卡跑码。有时候你也会接到不稳定的机器,开机外接显示器同时跑3Dmark,很快花了也是显卡。还有就是经验了,显卡花和屏幕花屏线花是不一样的,需要慢慢积累,我也是初学者,有说的不对的请多指教。

网友(2014-04-23):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可以用跑马卡,检测到。

网友B(2016-08-23):
我也是初学者  我听过老师傅说过量电容是否短路  我只能回答这么多  鄙视那些 会了  还不说的人  你们 不就是 比我们这些初学者  懂的多一些吗  没必要讽刺带挖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初学者  我听过老师傅说过量电容是否短路  我只能回答这么多  鄙视那些 会了  还不说的人  你们 不就 ...

显卡我一般是不回去测量的,这个其实修的多了一眼就看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