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关于AMT64的内存检测卡的问题

楼主(2014-03-11):
今天找到了一个d-link的网卡,不过不知道能用不能用,bios也要很大的那中不知道哪一种bios能代替呀!还是随意找一个就行!上图看看!
还有下边的这几种bios 哪个都能用,这种bios一般在那些机子上有,找不到!找到了针脚也不一样

网友(点评):
好像W49F002可以吧,封装一致,容量合适即可。

网友:
华邦的芯片是可以使用的额

网友:
找不到dip32封装的bios呀!能不能用PLCC32转DIP的转接做代替呀!PLCC32华邦的biso倒是有!

网友:
你这个玩意。老了,没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