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81SE 挑内存一例,整整修了1年才查出毛病了唉

楼主(2014-03-11):
机器是去年一个客户拿来修的。毛病为黑屏,重新加热显卡和SIS 桥都无效。不管那么多从电流跳变分析应该是内存没过。先重新植球SIS北桥。原来机器自带的内存不亮。试了多根内存只有三星的内存能点亮。进系统正常。直接装机交给客户,当天客户就说没修好,过几分钟蓝屏。拿回店里后,用软件扫内存,全部错误提示。换了另一根三星内存,还是这样,看来内存电路还有问题。怀疑是北桥芯片不良,订了新芯片换上还一样。打了所以内存槽地址线数据线的对地阻值。都正常。管理总线对地阻值,供电都正常。没有头绪。叫客户换板子。客户嫌太贵,直接把机器卖给我。200大洋收了,

拿到后。仔细测试发现一个现象。装除了三星这个牌子以外的内存需要放电一次,第一次开机能亮,第二次开机又黑屏。只有三星内存能亮,或者用联想的256M 小内存也可以点亮。而且进系统基本不怎么蓝屏。一天最多出几次蓝屏。而换成三星1G ,2G 的大内存。几分钟就蓝了。

既然北桥没问题。就把南桥也换了试试,结果也一样。索性把显卡也重新植球吧。还是一样。能换的芯片都换过了,实在没法了,由于太忙就扔着了。过几个月后稍微有空又拿出来看了。还是无果。又扔着了。直到几天,稍微空点了。重新又拿出板子查了一下。又重新查了数据线地址线,等相关的对地阻值电压。索性连内存供电芯片,输出电容也换了还是无果。

然后分析,既然线路没问题,桥又是好的。其他就不考虑了。是不是SPD 数据读取错误呢。也就是管理总线是不是有问题。发现管理总线CLK 和两个时钟芯片相连。想到这里想替换一下试试。正想准备下手的时候。发现了内存槽背面有4个黄色的排容。眼前一亮,会不是电容漏电。台式主板上键盘接口经常性的排容会出问题,会不是是这几个电容引起的呢。换时钟麻烦。还是是先吧4个电容拆了比较方便。活马当死马医吧。立马动手拆了。这次特意不用三星内存,就用普通的。试机。电流来回跳了几次后,直接亮了。问题找到了。为了保险期间进系统看看,也没蓝屏。弄了个3D 游戏试试。也不蓝屏。到现在为止已经测试一下午了。问题搞定了。。这个故障算是郁闷。前后时间差了1年多。我搜索整个论坛和网络都没有例子可以借鉴。到是看到有些兄弟说挑内存的机器大多是由内存供电造成的,只有这个说法。 今天这篇帖子希望对有些兄弟有用。还有碰到挑内存的机器以后要注意这个几个电容。对了这个电容是数据线供电的电容。
发个图大家看看,标注红色圈圈的已经被我拆了。这个是借用另一片板子拍的图片

网友:
很不的维修经验,值得加分 ,加精

网友:
太有专研精神了,值得学习

网友:
很牛叉,有耐心。

网友:
值得学习这种精神,经验就是这样积累的

网友:
楼主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前后隔了一年,不过还是被楼主解决了。挑内存的板子确实不好搞

网友(点评):
是不是内存不是行货,是不是兼容性的问题,直接换上条兼容的不就得了,收到钱才是王道

网友:
这种故障很难量出问题

网友:
就像HP 6910P的一样,搞死人啊

网友:
精神值得佩服。一定要学习。

网友:
这电容没有经验就是修死也修不出来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很宝贵的经验,以后注意点了,楼主拆了后有没有装呢,这几个电容是不是滤波的呢?

网友:
学习了。。。下次遇到可以试试。。楼主精神可加。。

网友:
狂晕啊  前前后后修一年这么有耐心,,,,, 真是学习了 给我动力了

网友:
很久没回复了。今天看到楼主的帖子。真的很是佩服。精神值得学习。。,。。而且楼主经验很丰富

网友A:
客户让你修了一年,

网友:
你的运气真好,你们耐心也不错,一年前的机器还能搞活。

网友:
精神可嘉 。。。学习了

网友:
上拉电阻和排容,这种情况因该可以用示波器抓下波形对比下

网友:
示波器 怎么查漏电?请问楼上的。

网友:
这个是好经验,学习

网友:
修一年??有恒心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 如果 换成我的话 肯定是没救的了 根本想不到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太给力了 要是我早放弃了

网友:
厉害。这算是偏门了,很多人没这个经验的。

网友:
细心啊 细心打败一切啊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值得学习。。。。。。

网友:
1年 贬值了 不过F81S板子蛮贵的

网友:
你的精神太值得嘉奖了。。。。

网友:
楼主真的是太有耐心了

网友:
赞一个,楼主精神可嘉

网友:
示波器抓电容漏电,主要是看供电电路的波形是否有杂波,电压波形是否平滑,电容漏电的故障主要是产生电容漏电杂波导致的。
从一开始
看来波波是离不了了

网友:
示波器抓电容漏电,主要是看供电电路的波形是否有杂波,电压波形是否平滑,电容漏电的故障主要是产生电容漏电杂波导致的。

网友(点评):
看来波波是离不了了

网友:
趁买内
有个老式示波器,没有新款的.测量不出来.准备换新的
详情

网友:
很好很好 楼主的经验值得我们推广学习!

网友:
偑服楼主的精神

网友:
支持一哈 可惜我们一般都往大的方向想。哎 换我肯定不会去想着

网友:
这种板子,排容好出问题,排阻貌似也爱变值,会变大,去除排容让电压升高了.达到了正常的0.95V可能只有0.91-0.92V勉强可以工作了.

网友:
难上加难。不怕坚苦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值得学习呀

网友:
200块钱没白收啊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抓电容漏电,主要是看供电电路的波形是否有杂波,电压波形是否平滑,电容漏电的故障主要是产生电容漏 ...

有个老式示波器,没有新款的.测量不出来.准备换新的

网友:
很感谢   精炼之谈啊

网友:
有波波器  就容易了嘛

网友:
学习了 感谢楼主 真是太有耐心了

网友:
这板容易变形,桥又容易坏,我也有一个差不多的都不想搞扔一边了,有时间也拿出来看一下。

网友:
就这机器你还修了一年    佩服 佩服   给你加点鼓励分

网友:
高手啊,俺想也想不到它啊

网友:
前后隔了一年,不过还是被楼主解决了。挑内存的板子确实不好搞,漏电能测出来么

网友:
好经验啊学习了,谢谢诶啊

网友:
楼主应该早就用示波器测一下内存供电是不是有杂波。这种毛病用示波器很好修。

网友:
这种问题不容易想到的

网友:
又是排容惹的祸,以前遇到的都是键盘不能用去排容,呵呵

网友:
楼主就是牛人 值得学习

网友:
好毅力值得敬佩

网友:
19楼讲得轻松,做起来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遇到一台下面不行上面正常的,也糊里糊涂交货了

网友:
遇到过一例这个问题,客户催的急 就退了

网友:
学习啦!看来在维修板子的时候,要看着电路做全面分析!!!

网友:
估计我的HP6910差不多。自己的本子,估计是BIOS问题,要重新刷BIOS,也没有编程器。

网友:
值得学习,楼主真有耐心。只要努力尝试,总会有收获

网友:
修了一年楼主绝对的精神可加啊!

网友:
示波器可以看到波形不一样的,

网友:
楼主真坚持,学习经验了。。

网友:
真是难得,我坚持不了这么久。哈哈。

网友:
真是佩服楼主的经验,往后像你学习了

网友:
向楼主学习不放弃精神

网友:
修了一年!
自认为不是那种有耐心的人,修一年,客户不着急么。修个一周两周客户就记得不得了、

网友:
得向楼主精神学习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客户让你修了一年,
没好好 看帖子吧,上面说了,楼主自己收了这机器了。

网友:
真心 佩服 要是我 放弃了~~~~~·

网友:
值得赞一个啊

网友:
1年。。。。真有耐心。。。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啊 很有耐心哈

网友:
其实我觉得电容最大的克星就是示波器,示波器查出来的问题也多是电容滤波不良,

网友:
如果用万用表来修的话,要想找出这些排容的问题,还是比较困难的

网友:
楼主这个发现太重要了,精华帖。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

网友:
那是终端电容,内存兼容性不好时,应首先考虑.

网友:
耐心大大的有啊,是我就扔啦

网友:
很给力!坚持不懈,终成正果。

网友:
值得学习,多谢分享了

网友:
这是一个好的经验,要是有示波器的话应该维修会快点。

网友:
恭喜啊。。一年了才修好。楼主生意肯定火爆。

网友:
经典案例,值得学习,,,

网友:
电容漏电经常的

网友:
值得学习的 楼主是个毅力帝啊!

网友:
电容是滤波的。。。其实这个位置要不要这个电容没什么妨碍。。。但是漏电的话就有影响了。。。

网友:
经验很宝贵,大概总结就是发现挑内存,就先拿掉这几个电容看下是吧?谢谢楼主的经验,学习了,心情挺好。。。

网友:
这机器 搞死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