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G900亮下就灭,灯管是好的

楼主(2014-03-11):
如题,明基G900亮下就灭,开始以为是灯管老化,而起显示器亮度不够
拆开之后,用外接灯管,还是亮下就灭,因为是2灯管的电源一体板,直接2个都外接,还是亮下就灭
用别的通用版,点亮之后,正常
看来问题是出在电源板了
板子看起来还是比较新的,无从下手,直接换了几个25V470和25V680的电容还是这样
因为是双灯管,只有一个高压包,问题是现在手里没有同型号的,而起也不确定是不是高压包坏
所里问问大家,有没有碰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A:
不会修总会改高压吧?10块钱就搞定,不用那么纠结,除非是你想练技术就要慢慢的查了。。。

网友(点评):
这把只有5V电压,板子上找不到接近12V的电压,都是20-30V的

网友:
高压板的问题,换一块试一试

网友:
明基的5707坏的比较多些。  实在不行换高压板呗,

网友:
线圈虚焊严重么?反正我一般直接改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修总会改高压吧?10块钱就搞定,不用那么纠结,除非是你想练技术就要慢慢的查了。。。

高压包旁边那个电容应该就是高压部分的供电12或者16V,怎么可能有20到30?是LED高压?

网友:
明基的高压板 C5706,C5707坏的很多,你看下。不行,就改个高压板吧

网友:
灯管确认好的,逆变电路肯定坏了。换高压条省钱省力又省时。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不用动脑,直接改个高压板上去,就接三根线而已。。。

网友:
要是有通用高压板直接就换个了哪来的那么麻烦就3跟线一个12V一个地线一个开关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