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技嘉GA-P31-ES3G rev1.0无复位维修记录

楼主(2014-03-11):
收到一块技嘉GA-P31-ES3G rev1.0的板子,还比较新,说是点不亮啦,那就看看吧。

上电前进行了常规检查,没发现什么问题,所以装上775的假负载上电,结果是正常触发,但复位灯常亮,原来没有复位啊。
接着测量了全板供电情况,除了CPU的核心供电没有出来外(装真U才有哈),其它的各项供电均正常出来了,假负载上CPUPG电压为1.2V,所以时钟也正常开启啦,测PCIB161.7VPCIE的的A1314脚都是0.46V,但除了BIOS的第2脚为3.3V外,其它各个复位都没有出来,IDE1脚为0.6VPCIEA11脚为0.3VPCIA150.36V。装上真U再测,CPU的核心供电1.36V,复位情况还是一样。
好吧,既然复位没有出来,先查一下复位的总源头,即南桥是否正常发出了PLTRST#信号。打开图纸,找到南桥的这个PLTRST#。

PLTRST#由南桥发出后,经过电阻R180,变为信号-PFMRST,然后分别送到IO和北桥。这板的IO芯片是IT8718F-S GB),-PFMRST送到IT8718F-S的第68脚。

测量IT871868脚,电压为0.26V,正常应该是3.3V才对,看来这个-PFMRST不正常。接着又跑线,在南桥附近找到了那个电阻R180,测其两头均为0.26V,阻值也是正常的33欧。

那南桥到底有没有发出-PLTRST#这个信号呢?
南桥要正常发出复位-PLTRST信号,必须得到供电、时钟、PWROKVRMPWRGD
测量了南桥供电,情况正常。
测时钟芯片工作情况,也是一切正常。

南桥所需的PWROK信号,由IOATXPWRGDVRMPWRGD正常后,通过63脚发出PWROK1,分别送到南北桥。
测量IO的63脚为2.65V,情况算正常。而南桥所需的VRMPWRGD直接由上拉电阻提供给了南桥。
现在看来南桥要发出-PLTRST#的条件都满足啦,如果南桥正常,就应该发出了PLTRST#信号。同时联想到BIOS的第2脚是正常的3.3V,所以更相信南桥应该发出了复位。当然,为了验证这个想法,我立马摘掉了那个R180电阻,看看是什么情况。果然,摘掉R180后上电测量,接南桥那端变为了3.3V,另一端是0V,同时PCI的A15复位脚变为了3.3V,诊断卡的复位灯灭了。把R180装回去,又成了两端都是0.26V。
由于-PFMRST(-PLTRST)只发向IO和北桥,所以当然首先怀疑IO,想是不是IO挂啦,拉低了这个-PFMRST(-PLTRST)。
但我注意到这个68脚的电压是0.26V,和CPU在没有复位信号时的H_CPURST#一模一样。如果是IO拉低了-PFMRST(-PLTRST),那为什么这两个电压会这么诡异的一样呢。要解释的话,就只有一种可能,它们同时被北桥由于某种原因给置低啦。本想挑起IO的68脚来验证这个想法,但人苯,干不了这个精细活,所以放弃啦。
然后目光转向北桥这个方向,打开图纸,看一下发往北桥的-PFMRST(-PLTRST)都到了哪些地方。

-PFMRST(-PLTRST)一路直接连北桥的AM18脚。另一路通过两个分压电阻后产生一个-CL_RST信号送给北桥。而这个-CL_RST应该就是北桥所需的北桥复位信号。
看到这里,我的小宇宙开始活跃,为什么要分成两路呢?,不就是个复位吗?一路不行吗?这样设计有什么作用?
假设开始到达R1839-PFMRST-PLTRST)是正常的3.3V,但由于某种原因,比如分压电阻虚焊或阻值变化,造成北桥收到的-CL_RST不正常,那它会不会就通过AM18脚反过来置低-PFMRST-PLTRST)的电压,同时也置低CPU的复位信号,由于都被北桥置低,所以-PFMRST-PLTRST)和H_CPURST#都是一样的0.26V。这时,我在想,如果有个波波,那该有多好
好吧,心动不如行动!首先跑线,在北桥附近找到了图纸上的C23、R1839、R1840

首先摘掉那个C23,上电测量,涛声依旧,排除了C23拉低的问题,重新装回去。
接着测量R1839和R1840,阻值分别为1.66K和1K,正常的不得了。又把这两个电阻加焊了一下,还是一样,有点气馁啦,但本着死马当活马医的精神,还是要按照厘清的思路试一下。所以接着摘掉了R1839,换了一个1.8K的电阻上去。
然后,上电测试…….
就在这时,复位灯它悄无声息的灭了,复位出来啦,-PFMRST(-PLTRST)终于变为了3.3V。
后面的大家都懂,这里就不啰嗦啦。

维修总结:故障原因为分压电阻R1839性能不良,造成北桥复位信号-CL_RST不正常,北桥没有收到复位信号,故拉低-PFMRST(-PLRST),所以板子没有复位。
把小故障写得繁杂冗长好像是我的特长,目的是希望各位兄弟能念在没有功劳还有苦劳的份上,给点辛苦分。不妥之处,还请原谅!

网友:
775的假负载   775的假负载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分析了这么多的复位信号,没想到最后还只是一个分压电阻不良引起的,如果没有图纸的话,这么多电路和信号的分析跑线,可能比较困难吧,更何况这个电压只是不良哟!

网友:
楼主这主板图纸能传我一份吗?

网友A:
楼主分析得很详细,但有点不明白,你测量R1839 时,阻值为1.66K是正常的,与图纸的阻值接近,换成1.8K后复位正常了,为什么故障原因反而是分压电阻R1839性能不良呢?求解。

网友:
不知道,楼主对于负位灯隔几秒闪一次的板,有没有什么思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分析得很详细,但有点不明白,你测量R1839 时,阻值为1.66K是正常的,与图纸的阻值接近,换成1.8K后复 ...

这个问题我只能这样猜测。贴片电阻的两头包裹着一圈导电的铁皮,如果这圈铁皮和电阻本体接触不良时,测量时表笔点在电阻的两头,这时铁皮和电阻本体接触上啦。所以阻值正常,拿开表笔又重新接触不良,带来故障。

网友:
佩服楼主,如果是我这块板子就修不好。楼主怎么达到这水平的呢?

网友:
楼主分析得很到位!讲解的也比较详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4-04-23):
支持楼主的努力。辛苦了,我也有这样的主板。也是和一样的问题。修好了

网友B:
这个 PFMRST(-PLRST)是什么意思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 PFMRST(-PLRST)是什么意思 /

图纸上,-PLTRST#过了电阻R180后就叫做PFMRST,这样写是为了方便理解,即图纸上的PFMRST实际就是PLTRST

网友:
谢谢楼主,分析的表达那么明了!简直是带领小白走向你的思考世界里回忆了一次维修经验@

网友:
楼主很强大,小白学习了,谢谢

网友(2014-12-15):
就行很多上拉电阻一样,断电测量阻值正常,可是上电就不行

网友:
看完头晕了

网友(2015-01-31):
手里有一块华硕的跟这个故障差不多,试试看

网友:
技嘉G31的板 IO和南桥出问题的非常多 很多IO出问题 导致复位电压不正常啊

网友:
楼主把图纸或点位上传啊,我给你加分!

网友:
楼主技术好,这个P31跟G31G41,时钟跟COM芯片都喜欢出问题

网友:
今天才发现论坛中还有楼主这个高人啊!看了你的贴子学习的东西真的不少~!分析真的很好。

网友:
感觉还不错哦,楼主加油

网友:
thanks for sharing drawing

网友(2015-09-01):
引用 网友B:
这个 PFMRST(-PLRST)是什么意思 /

PFMRST就是南桥工作条件满足发出的平台主复位信号。

网友:
整个维修过程都记录下了,楼主辛苦了

网友C:
楼主请问一下,有一句话是这样,南桥得到,ATXPwrgd  vrmpwrg 且时间,供电正常后发出cpupwrgd给CPU  尽然,你用假负载在CPU 上测到了CPUPG 正常,可不可以理解为,南桥发出pltrst 前提条件都正常了,也就是说前面的所有条件都正常了,就查pltrst 经过哪些电路,测电压,一  一排查呢!这是我的小见解,不知正确否,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请问一下,有一句话是这样,南桥得到,ATXPwrgd  vrmpwrg 且时间,供电正常后发出cpupwrgd给CPU  尽然 ...

对,你可以这么理解的。当南桥的供电、时钟、PWROK、VRMPWRGD正常后,如果南桥是好的,它就应该发出总复位PLTRST,摘掉那个33欧的电阻就是为了验证这个。现在这个PLTRST正常发出,但被拉低了,那么是什么拉低了,就接着查后续电路。

网友:
朋友,请问你这些主板电路图哪里搞到的!我现在苦于找不到电路图呀!

网友:
虽然是小故障,但是能这样修觉得楼主还是有两把刷子的,支持一哈

网友:
果嚅埕另车辆保养

网友:
看着问题小但查找困难,关键是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
楼主修的很到位!心细啊!

网友:
   技嘉板  很多平台复位没有。  都是IO坏的。    好样的。你修好了。

网友:
很好有,分析的不错。。

网友D:
R180都摘掉了,南桥那端变为了3.3V,另一端是0V,可是PCI的A15复位脚为什么还有3.3V。

网友E:
引用 网友D:
R180都摘掉了,南桥那端变为了3.3V,另一端是0V,可是PCI的A15复位脚为什么还有3.3V。

我也有这个疑问,楼主 讲的 很详细  我看了  受益匪浅,有个不懂的就是 拆掉了 R180, IO 应该就没有了 复位 而PCI 等复位是由IO 发出来的  为什么 pci 会有复位呢 有点困惑 请教下

网友:
简直比教科书还详细啊!连思考过程都讲了出来! 万分感谢,虽然看了两遍还没全看懂,但是绝对值得多看几遍。话说,得修多少板子才能把这一堆信号理解的这么透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这个疑问,楼主 讲的 很详细  我看了  受益匪浅,有个不懂的就是 拆掉了 R180, IO 应该就没有了  ...

PCI的A15的复位信号是由南桥发出的,不是IO发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