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移动硬盘插上数据线后有异响,有什么办法可以读取里面的数据出来?

楼主(2014-03-11):
三星移动硬盘插上数据线后有异响,有什么办法可以读取里面的数据出来?

网友:
是不是撞头了  估计要开盘了

网友:
把硬盘取出来,直接接电脑看看什么情况,是不是盒子有问题了。

网友:
一般都是盒子坏了, 供电不足

网友:
三星盘就是正常有时也有和st,wd不太一样的响声几个本盘都这样还有2个转一下就停了的好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