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3S3.3V短路

楼主(2014-03-11):
问问各位大师,哪些有华硕K53SV的原理图,这款机器3.3V短路,我不知道怎么修了,没有思路了

网友:
查待机芯片3.3V出来没。有就查后继

网友:
短了就烧一下

网友:
3.3v分布在主板上的电路比较多,短到0欧的话电容可能性大,短到几十欧的话IC坏的可能性大,烧机大法,烧吧!

网友:
去的地方的确比较多  但是3.3的电压并不高那些电容什么的耐压值都是3.3的几倍 所以EC和桥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论坛别人参考的是K42JV图纸,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99882-1-1.html

网友:
短路了一般不要图纸。烧一下看

网友:
稳压源调低来先调到1V,找个电源口接两条线,一条地接地,一条正极接在3。3V,看电流,如果电流0。0几就再往上调,差多到0点几就行了,再去摸板看看哪里发热,把发热的东东先拆了,再看是流如果正常了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