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笔记本更换显存经验

楼主(2014-03-11):
兄弟们,谁有
笔记本
更换显存的经验,传授一些,非常感谢!
笔记本

网友:
上面有型号,买个换上就行了,可以直接拿风枪吹,没事的

网友:
手上有一个HP 4416S的笔记本,i四个显存,短路了一个,显卡早就拆了,显存全拆下来了。
我想知道的是,1。四个一定要全部换掉吗?换一个行不行?2。我要是从别的料板上拆一个显存补上去,这个要什么样的要求?必须是原型号的吗?3。原来在哪个位置上的显存一定还要装回原来的位置吗?我已经不记得了。

网友:
我也相知道 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