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hinkPad Z61t 开机电流到0.6上不上内存一样

楼主(2014-03-11):
  ThinkPad Z61t 开机电流到0.6上不上内存一样,拆机量了各种电压都有。看到显卡北桥都有加焊过,BIOS也刷过。我先去预热了下北桥和显卡无果,就在论坛找了BIOS刷了下电流跑到0.8了依然没开机,意外发现拿掉CMOS电池就能开机也能进CMOS但不能进系统,之前刷BIOS有备份刷回原来的也是这种情况。在此问问有没有谁修到过,表达能力不是很强请多多包涵!

网友:
坐沙发了    你还是 继续刷几个bios试试  如果无果 就检查CMOS和桥吧

网友:
首先看一下 你的电流表的跳变情况,是如何变化的?还有变化的时候有没有报警声音,用示波器测试有无波波,如果拔掉CMOS 可以亮机  插上去保存信息后不好用 看一下 RTC电路 或者 南桥

网友A:
看一下 RTC 电路 有可能是南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 RTC 电路 有可能是南桥问题!

谢谢了 最后断定为南桥坏了 客户拿走了

网友:
我也遇到一款  也是南桥问题

网友:
南桥或RTC 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