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 四位检测卡

楼主(2014-03-11):
四位检测卡是怎么个看法呀

网友:
看说明书啊

网友:
木有啊啊啊

网友:
关电源,取出所有扩展插卡(注:指除了能使统能够最小化运行的设备,系统能够运行的最小需求是CPU RAM 主板。如果是笔记本,您尽量使系统接近最小化)。使将诊断卡插入ISA或PCI扩充槽内。(注意:ISA槽的元件面朝向电源若插反,本卡和电脑主板不会烧,但都不工作)
开电源,

各发光二极管指示是否正常(其中BIOS信号灯可能暗成闪烁)
代码指示有错否?
关电源,插上如显卡、I/O卡、键盘、硬驱及其它扩展插卡后,再开电源,是否出现故障代码?
检测结果正常如果仍然不能引导操作系统,应是软件,或磁盘驱动器或磁盘控制器,或DMA等电路故障。
在不知道就上网擦啊我也是新人谢谢本想来取经的

网友:
                                             用户必读
1、故障代码含义速查表是按代码值从小到大排序,卡中出码顺序由电脑主板上BIOS 确定;
2、四位代码中分为两组两位代码。前两位(千位和百位)为一组;后两位(十位和个
位)为另一组。您分别查看这两组代码的含义说明既不仅知道被测计算机故障自检不能通过的部件(由千位和百位显示);并且知道计算机故障自检到最后所通过的部件(由十位和个位显示);
3、未定义的代码表中未能列出;
4、对于不同BIOS(常用的AMI、Award、Phoenix)同一代码所代表的意义则不同, 因此应弄清您所检测的电脑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BIOS,您可查阅您的电脑使用手册,或从电脑主板上的BIOS芯片上直接查看,也可以在启动的屏幕中直接看到;
5、有少数电脑主板的PCI槽只送出一部分代码,但ISA槽则有完整自检代码输出。 且目前已发现有极个别原装机电脑主板的ISA槽无代码输出,而PCI槽则有完整代码输出,故建议您在查看代码不成功时,将本双槽卡换到另一种插槽试一下。另外,同一块电脑主板的不同PCI槽,有的槽有完整代码送出,如DELL810台式电脑主板上只有靠近CPU的一个PCI槽有完整代码显示,一直变化到“00”或“FF”,而其它PCI槽走到“38”后则不继续变化;
6、复位信号所需时间ISA与PCI不一定同步,故有可能ISA开始出代码,但PCI的 复位灯还未熄,故PCI代码停在起始代码上;
7、由于电脑主板品种和结构的多样性及BIOSPOST代码不断更新,令紧接在代码 后面的查找故障部件和范围的准确性受到影响,故《代码含义速查表》中说明的故障部件和范围只能作为参考;
  不知道可以帮你不 谢谢

网友(2014-05-03):
前两位是上一次的代码,后两位才是最后的代码,你只要看后两位就可以了

网友(2014-09-20):
还是按照说明书来吧

网友:
你找一些坏的器件,和好的,分别看他们跑什么码,时间长了就懂了,这些都是靠经验,一句半句说不清的

网友:
这个不错,挺好的。下来看看

网友:
这些都是靠经验,一句半句说不清的

网友:
诊断卡还是两位好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