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d5110白屏

楼主(2014-03-11):
客户第一次拿过来说开不了机,按开关没反应,我开机测试偶尔可以开,后面让客户拿回去,用了两天完全就用不了了,我把主板拆开发现把稳压电源接上大概通电五分钟左右,按开关就可以开机了,后面我用吹风机吹pch加热也可以开机,加焊pch之后就完全可以开机了,但是内屏亮了屏幕没有字母,外接正常能出f1 f2停住,后面加焊显卡,换了cpu,把屏线一根根测量多是通的,lcd接口供电完全多正常,只有屏没得试,不知道哪位师傅有没有遇到这情况?说说你们的想法,给我给思路。然后这机子lcd数据时钟多是pch发出来的,真搞不懂显卡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型号写错了  应该是n5110  红色的大本

网友A:
还是换个屏试一下最好,起码拆开屏检查一下屏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换个屏试一下最好,起码拆开屏检查一下屏板。

屏保险是好的   感觉屏的关系小    因为他拿过来的时候可以开机  我测试开机偶尔能开  不正常时就是按开关没反应

网友B:
不报警 说明SM线路是通的 那就先检查屏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报警 说明SM线路是通的 那就先检查屏供电

lcdvcc
供电是正常的  开启也有电压

网友:
屏供电你看没有

网友:
测试有的  3.3v

网友C: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你从新值个球,要是还不亮,就要换显卡了。我修过好几台这个机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你从新值个球,要是还不亮,就要换显卡了。我修过好几台这个机器了

呵呵  可能吧   这主板应该是摔过的   换板好了

网友:
这种问题就换板啊,有点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