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贴片 0 的电阻能不能起快速熔断作用

楼主(2014-03-11):
标注F的快速熔断贴片烧了,不想短接,又找不到一样的东西,不知道用什么可以保护

谢谢

网友:
所谓热熔断器是过热和功率过大时起到保护作用,而保险电阻则是在过流和过压时起保护作用,还是有一定区别的,0欧电阻到处都有阿!如果不想直连还是见意楼主找个保险电阻连上,长点短点无所谓,自己可以想办法改一下嘛!

网友:
可以找个0欧/2.2欧/4.7欧的电阻替换,或者把锡丝拉细,想办法焊到焊盘上。

网友:
这个保险电阻可以用在上面的,料板子上保险应该多得是吧

网友:
哎,试机10分钟后,老毛病又犯了,还是那个管子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