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诊断卡跑E1

楼主(2014-03-11):
今天收到一块技嘉M78GM-S2H装AMD5000的CPU主板跑E1,于是觉得内存有问题,换了内存结果一样,查了内存供电时钟,都正常,索性换个AMD3800+CPU正常启动,我把5000+CPU放到别的主板上也能正常启动,、请问这个是哪里的问题?是BIOS还是VID线的问题。。。。小弟在此谢过

补充内容 (2014-3-14 11:55):
问题解决,是CPU本身的问题 ,估计是老化了 性能不好了 ,换了个别的同样的5000+也能启动,后来这个原机上的U换了别的主板上也不起了,判定U坏,看来这样的事不一定光是内存和BIOS的问题 ,以后U也得看看啊.....

网友A:
检测卡显示C1,D1,E1等(看BIOS芯片),跑到E1考虑内存条,   不过也遇到过类似的   一般刷了BIOS后就好了

网友:
过了C`1直接就E1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测卡显示C1,D1,E1等(看BIOS芯片),跑到E1考虑内存条,   不过也遇到过类似的   一般刷了BIOS后就好了

过来C1就直接E1了 ,但是装上别的CPU就过,正常起机

网友:
5000+的CPU放回原来的板子上能不能正常启动,以前遇到过我个问题,E1不一定就是内存,也有可能和CPU接触不良有关系,别人给我一台老电脑就是跑E1,CPU拿下来重上就好了。之后一直没出过问题。事实确实是这样。

网友B:
AMD都会这样  刷BIOS后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D都会这样  刷BIOS后就好

BIOS刷了 不是BIOS的事   换了个CPU好 了  ,5000+CPU放了别的机器上现在也起不来了,看样子是CPU老化了吧

网友:
谢谢,大家问题解决了

网友:
估计可能还是u的问题

网友:
刷BIOS 试试

网友:
昨天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x245的u装上跑d4   但内存是好的 u也没问题    就刷了bios   问题解决

网友(2014-11-15):
AMD5000+  5200+系列CPU坏的比较多,个人认为是发热量大,导致寿命短,换过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