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不显示

楼主(2014-03-11):
今天来了一台联想的G450集显的,板号是LA-5081P的,上电测试电流是0.24停5秒左右再到0.65就不动了,拆开机子,分别测了PCI-RST与PLT-RST 电流到0.2A的时候这两个信号都是0V的,等到0.65A的时候才有3.3V,测了各组的电压都有,不知什么问题,请各位有修过这样的故障吗?

网友:
0.24d 时候应该电压不全 你要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