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eway W350I白屏维修OK

楼主(2014-03-11):
因上次发帖得精,给予我最大的动力。看论坛出现这个故障还没有人解决的   在此希望大家遇到这种问题不要走弯路。进入正题:机器拿到手 故障为内接白屏,外接正常。首先从最简单做起,换屏   涛声依旧  ,接着换屏线,还是一样。没办法 只有拆开主板 查屏接口的各个供电 看下图 一二脚19V正常 5 6 为3.3正常,9脚10脚只有1.8V 不正常了  正常应该为3.3V 问题找到了。那就好办,先把屏线取了测量试试,咿。。。。3.3V啊  正常的啊   还以为刚才测错了呢   又把屏线插上测试   亚麻的  又是1.8V  不对啊   看图, 果断滴换掉M2  维修结束  此机修复。原因是:这个管子拖不起负载。有什么过错的地方忘大家指正 ,,高手勿喷。。。 gateway W350I图纸,版号是:

网友A:
直接了当,赞一个,M2是个什么管子,N沟道?我看不清楚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了当,赞一个,M2是个什么管子,N沟道?我看不清楚型号

N沟道的。。。直接接了容易出问题

网友B:
是因为M2损坏导致屏供电偏低  从而导致白屏 是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因为M2损坏导致屏供电偏低  从而导致白屏 是么?

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迅维学员就是棒!

网友:
N沟道的管子吧  上次也遇到过

网友:
你直接换了那管子      楼主都没说 那个管子到底那里不正常呀?    是管子导通电压偏低?

网友:
这个真不是这个管子问题,我有直接飞线也是一样,白屏的时候也是3.3V,有时好,有时不好,对地阻值是一样的,GM45集成的板子,反反复复1个多月,最后客户也不修了!!

网友:
貌似CQ40 白屏也是这屌问题。 就是散热器那块一三极管问题。

网友:
学习一下,看看下下

网友C:
我碰到过,直接把原来电压断开,从USB5V飞根线过来 ,就没有再复发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了当,赞一个,M2是个什么管子,N沟道?我看不清楚型号

N 沟道的管子

网友:
很给力,思路清晰

网友:
上次这个问题的 我退掉了 !谢谢楼主分享

支持 反对

网友:
CQ40的,我到是修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因为M2损坏导致屏供电偏低  从而导致白屏 是么?

M2拖不起负载  不插屏线LCDVCC就是正常的 3.3   插了屏线就只有1.8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碰到过,直接把原来电压断开,从USB5V飞根线过来 ,就没有再复发过了

5V????不是吧   LCDVCC只有3.3V 你飞个5V过去?行吗?还有就是你在USB那里飞过去。当你用USB到时候不会出问题吗?电压够不够啊?

网友:
这个会不会显示屏提前闪  一下

网友:
CQ40 intel 修过几款  散热器下面  都是烧爆的

网友:
还没修到过白屏了

网友:
大家修本一定要学会看引脚定义还有各种逻辑电路,时序什么的,楼主这就是最好的例证啊,顶一个.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甚是佩服

网友:
谢谢楼主,以后维修又多一些思路。

网友:
这个管子,找个CPU那种场管,GDS飞好线。。普通芝麻官子功率可能会不够

网友:
直接短接不就OK了?

网友:
你是怎么发现那个管子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因为M2损坏导致屏供电偏低  从而导致白屏 是么?

我觉得要是M2管子坏了,9,10脚应该没有电呀。怎么会有1.8V电的。

网友:
直接了当,换管子了,飞线直连,有什么后果吗

网友:
由此可以总结:做事得心细才行,细工出成绩呀

网友:
很给力,m1坏

网友:
基本搞不懂

网友:
还有拖不起负载的 恩

网友:
不错  跟楼主学习了  很经典

网友:
上次我也碰到个,开机几秒白屏,也是一个管子坏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直接短接1和3脚,管子都不用换